好长时间不能玩G2的原因终于查明。

楼主(2003-11-17):
我用的是T4VF,系统是2K。以前好的时候经常死机,但只要重起就好了。
突然有一天死机后连重起也没用了,
遥控器
找不到了!
开始怀疑是连接线接触不良,结果是遥控器无信号输出了!各位有没有碰到过?
如和解决?或修理?有经验的朋友请指点。

网友A:
没有哦。你咋查出是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