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下安装G2出错。请大家帮忙。谢谢了!

楼主(2003-11-16):
今天单位来了新机子。是win98的操作系统。我安装后,接着装升级盘3张后再打上中文补丁(高晰网站的)。但运行时就出错,有音乐背景声,但出现错误提示:
Generic application error: Enable
debug output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switching to the reference rasterizer,
a software device that implements the entire Direct 3D feature set,but runs very slow.

网友:

你的机器没有装显卡的驱动或者是没装DIRECT8.0,装一个就应该好了。

楼主:

机子是联想的开天系列来的时候应该有装显卡驱动。我已经装了DIRECT8.0。

楼主:

我查了一下,显卡适配器是:NVICIA GeForce2 MX/MX 400

网友:

不装中文补定试试,再不行换个geforce驱动,g2和显卡驱动有时不兼容.

楼主:

谢谢你。到那里找新的驱动程序,能说详细一些吗?再者不一样的驱动程序能驱动吗?

网友:

去驱动之家下一个NVICIA geforce驱动,按上补丁就好了。

楼主:

谢谢你,但我去找了看到很多程序不知下那一个,能名帮忙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

有公版驱动。或者找本地玩儿电脑的弄弄。在这儿说不清楚。

网友: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