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备管理器中发现不了REALFLIGHT的驱动

楼主(2003-12-01):
我是严格的按照论坛中置顶贴中的安装顺序来按的,可在重起之后还是无法在设备管理器中发现REALFLIGHT的驱动,哪个很大的文件已经复制了。运行G2时可以听见声音,就是没有图像,并出现以下的提示,  意思其实我可以看懂 ,可就是如何解决呢???

网友:

1、如果没有驱动,那么就按W2K安装指南中讲的,手工添加一次
2、如果只有声音没有图象(在没有出现错误提示的情况下)是属于补丁没有装,你装一下592补丁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那个驱动在补丁里面,安装目录下是没有的,你之间到你的补丁文件里面找那个INF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就是在安装好了的G2的目录里面。。。

网友: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

网友:

同样问题按上方法后出现 “内存引用错误”

网友:

看对你有十么帮助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17&topic=267&show=0

网友:

我的做法与你的一样,G2装上了,硬件驱动也装上了,在运行G2时出错

网友:

看出错的提示,有很多种可能性,关键是通过提示搞清楚需要进行哪方面的设置

网友(2004-01-03):

提示如下:
"0x008ce8ced"命令引用的"0x0042f00"内存不能为"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