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急了,我的同T4VF在G2跳舵,接舵机确没问题!帮帮我

楼主(2003-11-29):
我的T4VF接舵机一切正常,但在G2里,4个通道都不稳定,其中尾舵和副翼周期性(1、2秒)朝一个方向跳舵,其他两个也调,但是频率快,幅度小,飞是飞的起来,就是朝左下方向便,请高手指点。

网友:

1、检查一下G2连线是否正常
2、检查一下是否有干扰存在

网友:

一般是G2连接线有问题,可能线接触不好。

网友:

下面引用由fatmonkey2003/11/28 11:05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T4VF接舵机一切正常,但在G2里,4个通道都不稳定,其中尾舵和副翼周期性(1、2秒)朝一个方向跳舵,其他两个也调,但是频率快,幅度小,飞是飞的起来,就是朝左下方向便,请高手指点。
我曾经也遇到过,后来我把电脑机箱接了根电线到水管子上,情况大为改善,

网友:

对,可能就是静电干扰太厉害了

网友:

静电会形成干扰吗?只有静电会击穿器件的说......

楼主:

我今天把T4VF和狗都打开了,用很短的线直接焊接上,还是一样,肯定不是接触不良的原因了,明天我再用屏蔽线联一下。再试一下接地。
1。我用的是笔记本,会不会有问题?
2。发射机的输出信号电压是几伏的?我测的不稳定,有时5V左右,有时7v左右。
3。哪位高手有输出波型图?改天我测一下对比一下。

网友:

我的T4VF输出信号的电压为3.64V,很稳定.最多在0.2V的范围中变化,输出占空比是 84%-86%

楼主:

为什么我的电压不正常呢?

楼主:

这是sgyyj上传的波形图

这是我用虚拟仪器V0.94测的我的T4VF的波形图(朋有的台式机,LINE IN输入)

这是我用虚拟仪器V0.94测的我的T4VF的波形图(我的笔记本,MIC IN输入)

我的波形我看和sgyyj的差不多,也是0.28MS
问题:1.我的教练输出口的电压是7.2V,为什么不是别人的3.6V?
     2.调节四个通道,示波仪里都有反应,我连续观察四个通道没有调舵现象(可能分辨率不高,看不出来),但在G2里有调舵?
     3.虚拟仪器V0.94中我选同步后,图象也同步不走了,但1秒左右波形重生成一次,是这个问题引起调舵,还是软件或电脑的毛病?
     4.问什么两台电脑测出的波形是反项的?

网友:

“4.问什么两台电脑测出的波形是反项的”==> 你朋友的用LINE输入,你的用 MIC 输入!
你测的波形才是正常的,和我用示波器测的一样,是负脉冲,脉冲电压幅度高低还和发射机电源电压有关。
G2狗里有个脉冲倒相整形电路,只要发射机输出信号足够,直流电平高低没影响。

网友:

我觉得都用下降沿捕捉,正脉冲和负脉冲在处理上没有区别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风信子在 2003/12/04 08:18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fatmonkey2003/11/28 11:05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T4VF接舵机一切正常,但在G2里,4个通道都不稳定,其中尾舵和副翼周期性(1、2秒)朝一个方向跳舵,其他两个也调,但是频率快,幅度小,飞是飞的起来,就是朝左下方向便,请高手指点。
    还以为只有我有这种情形,我的有点不同,但总的来说不稳定,如果用手碰g2的外壳,就正常,开始我以为是线的接触不良,但量电压没问题,干脆把线换掉,故障仍在。后来才想起电脑电源是没有地线的(因商品楼没有地线到家门口,要自己从一楼拉上来。)人体接g2的外壳,可以把一部分干扰屏蔽,g2工作才正常。
    我觉得这是g2狗的设计有问题,应该加一条屏蔽线,才可以把干扰屏蔽。

网友:

to fatmonkey:
从你的描述来看,最有可能的是你的4vf有问题了,他的信号控制部分可能有问题、不稳定。但是这样的毛病,接舵机应该看不出来。甚至不会影响你的实际飞行。
以上仅仅是我的猜测,不一定对,你最好另找个遥控器试一试,到底是狗的问题还是发射机的问题,一试就全明白了!

楼主:

上面的招我都试过了,没变化,看来只能再找一个遥控器试一试了,如果是我的T4VF坏了,哪位高手能邦我修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