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来的菜鸟,请各位大哥救命啊~~~~~ 关于G2的安装!!!

楼主(2003-12-02):
对于G2,我是个超级大菜鸟!!!用一晚上时间看了咱论坛上的所有主题,即便是疑问,也都没菜到我这个份儿上~~~~
由于是从朋友那里拆借的,所以根本就是第一次接触这种模拟器类东东
一套G2安装盘,1张刻录的,3张add-ons。一台79CHP的遥控器。一根连接线,一个加密狗。
按照安装盘“安装说明”所说,如下:
G2飞行模拟器硬盘板安装说明
1.将光盘拷贝到硬盘上(只拷贝解密狗目录也行)。
2.运行daemon300目录下的setup.exe文件安装虚拟光驱。
3.运行安装好的daemon300虚拟光驱,并加载解密狗目录下的〈解密狗.ccd〉。
4.运行光盘根目录下的〈setup.exe〉进行G2的安装。
5.G2安装成功后继续安装升级目录下的升级包。
6.今后运行G2时,必须用虚拟光驱加载<解密狗.CCD〉。
7.统将不再需要光盘。

各线的连接应该没问题,DIRECTX是8.1版本,系统是XP。密码狗拷贝完了,daemon300也安装正确,加载更应该没问题,运行SETUP,却出现如下提示:
please insert the correct CD-ROM,select OK and restart application
明显是错误提示! 折腾我30多个小时了,换了虚拟光驱软件,从起N遍机器,删装所有关联的驱动程序。更搜寻了很多网站,看到这个论坛如此专业!我就把最后的希望留在这里,诚心的请求支援!!! 先谢谢各位!!!
本人机器配置:赛扬1.7G,内存384兆,硬盘40G,显卡是GF400 64兆,系统为XP

谢谢谢谢!!!!! 请指点迷经! 请给我引路!

网友:

这个的提示的意思是:请插入有效的光盘,是不是你的光驱有问题哦?你换个试试呢?G2的盘是比较挑光驱的。。。

网友:

G2是不能直接拷贝到硬盘上用的,必须用全盘拷贝制作虚拟光盘,最好用cloneCD之类的软件制作虚拟光驱。这样做的光盘才和原来的一样,因为G2每次运行都需要光盘引导,而且只认源盘(包括驱动器盘符都要是原来的那个)。
   我的建议就是你用光盘安装,等用光盘能正常运行后关掉程序,在系统的设备管理器里面将物理光驱和虚拟光驱的盘符调换,重起计算机后就可以玩了。

网友:

用CloneCD找个新点的光驱(用的次数比较少),然后耐心的等(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只要过复制超过5%(大概需要一小时二十分钟),就算成功了!!然后用Daemon装入虚拟即可!!

网友: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

网友(2004-01-06):

最好拿DVD光驱拷贝,只要10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