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W2K下G2安装指南!

楼主(2003-07-09):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11/30 01:28am 编辑]

1、放入G2的A碟,自动运行RealFlight Control Panel,选择安装RealFlight G2

2、确定——next——next

3、输入姓名、序号、接口号

4、next——next——next

5、等安装完成后按finish

5、先别运行G2,还要安装接口驱动
首先,在“我的电脑”上按鼠标右键,选属性

选择“设备管理器”标签,添加新设备

注意:这个文件有时候不会自动拷贝到安装文件夹,用这个吧
http://www.5irc.com/upload/2003/200305273667795.ZIP
http://www.5irc.com/upload/2003/200305273667795.ZIP

6、接口驱动安装好了,但还不能急,还有补丁

确认你的电脑打印口设置为ECP模式,打开遥控器的电源开关,运行G2,好了,开始享受吧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风信子在 2003/07/10 06:48pm 编辑]

这是人家在winXP上的安装,我试过在win2000同样可以。

网友(2003-09-20):

图片都没有了,我想看怎么办啊

楼主:

稍侯,马上恢复

网友:

我试过,在XP下没有问题,在WIN2K下提示找不到硬件信息。最后还是用xp效果很好,连2000下的画屏问题都没有了。

楼主(2003-12-07):

顶!

楼主: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

网友(2004-03-02):

下面引用由荒野村夫2003/09/19 08:42pm 发表的内容:
我试过,在XP下没有问题,在WIN2K下提示找不到硬件信息。最后还是用xp效果很好,连2000下的画屏问题都没有了。
我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在WIN2K下提示找不到硬件信息。
所以以上方法在 win2k 中并不适用,请用 win2000的模友参照来安装(已测试成功):
http://www.gxmodel.com/simulator/realflight/setup/setup_2k_index.htm

网友:

请问布丁在哪里下???

网友(2004-06-24):

我用了5.92版的升级补丁后,前面步骤都是按规定来的,但运行g2提示我要插盘?为什么?坛子上有几位也在问该类问题,请老鸟解答解答!

网友(2004-10-21):
你用的是光盘版的吧,估计是升级的版本太高了,换个低版本的试试。
http://www.gxmodel.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59

网友:
问个菜鸟问题,G2是不是一定要插着遥控器才能运行呢?
身边没遥控,想知道下载后能不能运行。

我的版本是518,没插遥控时出现"Error:DIERR_UNPLUGGED  File:L:\kelib2a\DirectX\DXDirectinput.cpp  Line:340" 和 "Error initializing joystick interface"

网友:
升级到 717版后,问题解决!

网友:
tRigA
请教717版本您哪里搞的啊?我的问题和你一样,着急ing!

网友(2004-11-21):
在WIN2K下提示找不到硬件信息!!!!怎么办?????

网友(2005-01-08):
提示找到到硬件信息是接口驱动安装时的问题,请再重装一下接口驱动,可以看一下我的网站上的说明。
http://www.gxmodel.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9

网友(2005-03-13):
太好了,正要问此问题。谢谢高手们!

网友(2005-05-03):
请教版主
  我的在2000下安装后声音和控制都正常,就是屏幕只显示白屏是什么问题?请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2005-07-12):
周强1  在 2005-5-3 12:45 AM 发表:

请教版主
  我的在2000下安装后声音和控制都正常,就是屏幕只显示白屏是什么问题?请指教!先谢谢了!

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是你的显卡不行,太老了。

网友(2005-10-31):
哪儿有下载啊?

网友(2009-08-09):
没有图片了

网友:
图片没了  看不到

网友(2010-01-12):
对呀,图片怎么没有了?保质期有点短哦,我想看呐...........

网友(2010-06-03):
注意:这个文件有时候不会自动拷贝到安装文件夹,用这个吧
http://www.5irc.com/upload/2003/200305273667795.ZIP
http://www.5irc.com/upload/2003/200305273667795.ZIP

請問~這兩格個檔案要如何開起,及加入到G2的那個位置?
謝謝~

网友:
哪有G2安装软件?

网友(2011-01-27):
图都XXX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