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 XP安装连环画(原创)

楼主(2003-12-08):
[这个贴子最后由ljl在 2004/07/13 08:53pm 编辑]

先虚拟

耐心的等一会.会读的很慢.
以下是安装步骤:
从虚拟光驱安装

然后打952补丁

从起机器,运行(第一次读文件很慢!)

退出.关机,连接硬件.
手动添加硬件驱动

这时再启动一次,运行是否正常

OK
下来你如果需要汉化,你可以退出后,将518汉化补丁解压到G2目标文件
夹覆盖原文件,
不要闲麻烦还是从起一下机器,运行G2,根据提示校准遥控器,
下来就可以爽了!!!!!

[ Last edited by ljl on 2005-2-7 at 22:18 ]

网友:

八错嘛!

网友(2004-03-21):

我试试,先谢过

楼主(2004-05-23):

ding

网友:

为什么我到这步老是提示
There was an error copying the files to the hard drive.check for available drive space.
我用的虚拟光盘+g2映射文件啊。

网友(2004-10-18):
不错不错!帮顶!挺费神的啊!

网友:
我装好了还是不可以用啊
郁闷ing

网友:
為神麼裝好後不能打開???????????????

网友(2004-11-21):
不错,就是服务器太烂了,显示图像好慢,还好多 X

网友:
晕倒,都是×~~~

网友:
怎么汉化?

楼主(2005-01-12):
yyzhd  在 2004-12-2 07:08 PM 发表:

怎么汉化?

打518补丁

网友:
谢谢 ljl超级版主:)
SO HAPPY 飞起来了

网友:
上面有好几个镜像文件
是不是每个都要下载?

网友:
我是XP的操作系统的T41本子,反复装了N遍!可还是不能用!!!
郁闷呀!!!!
不过同事东芝的本子却可以,不知何故!
(主要是检测不到遥控器,只能原地打转)

楼主:
winbacon  在 2005-2-6 06:05 PM 发表:

我是XP的操作系统的T41本子,反复装了N遍!可还是不能用!!!
郁闷呀!!!!
不过同事东芝的本子却可以,不知何故!
(主要是检测不到遥控器,只能原地打转)

我想可能还是在硬件驱动添加上方法有问题,(我当时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出问题)
用手动添加硬件再试是.

网友(2005-02-12):
是不是不能用键盘玩啊。我的第一台机机还在路上,所以没有遥控器。装好了G2+add5但是启动不起来。提示error 5432。

网友:
版主呀!
每次均是手动添加的,在设备资源管理器上已经可以看到了!
可就是不行!!!!
我用了另一款IBM的本子R50也试了(winXP),也不行!!!
东芝就可也以

有没有哪位大虾用IBM的本子装成功过??型号、操作系统?

真的很痛!

网友A(2005-03-23):
这样又安了几回,挺顺利
从虚拟光驱安装
G2母盘
5号盘
添加硬件驱动
一次成功

网友B:
我的也是IBM的本本,同样也装不上(XP sp1),硬件装好后一直提示找不到遥控器,
郁闷死了啊

网友C:
我的终于可以飞了~~~摔~不断的摔~~~

网友D(2005-04-23):
早期XP是可以装上的.就是接口怎么搞都不行.XP.上海版.俄罗斯破解版就不行了.98..ME一装就OK.但是我用惯了XP.

网友E:
×,Ⅹ,这么多啊?

网友F:
很实用的!

网友G:
我在2000的系统上装起来也不能,真火啊!
买来有一年多了,一次都还没用。太郁闷了!!!

网友G:
请问版主G2对电脑的硬件有什么要求啊?

网友H:
救救我啊~~~还是不行
为什么我不能进入g2,总是出现
NOT CONNECTED
Please plug in the I-Controller and press ok to continue...
和听到音乐

网友I(2005-06-10):
图是看到了,不错

网友J(2005-07-17):
DELL的笔记本我装过可以,
XP的
PC就更行了。

网友K:
不容易呀

网友L:
楼主费心了,我们心领了

网友M(2005-10-16):
回复 网友N:
不错 ,等我买了模拟器后再来安装这个。呵呵!

网友M:
谢谢楼主,我安装了,但是没有装驱动,回头试试看

网友O(2006-01-14):
装升级盘的上去玩不了的,请那个高手请教一下安装方法。谢谢

网友P(2006-02-14):
楼主~!592补丁在哪有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