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助呀

楼主(2004-01-03):
本人新购G2,安装中遇到如下问题:使用奔驰系列小影霸GeFORCE 2MX显卡,在win2000系统下安装最新升级版,4VF
遥控器
工作正常,但显示画面乱抖,无法看清场景、飞机,音乐正常,可以听到背景音乐和
发动机
声音,偶尔可以看到飞机。请高手指导如何调试???

网友: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

网友:
这个可能和显卡驱动有关系,你重装一下显卡驱动试试,或者就用W2K自带的驱动

楼主:
现在装的是最新的驱动,从网上下载的。

网友:
你说你的显示画面乱抖?这个可能是其他的问题了,应该是属于补丁装好了的,一般我们的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建议:装个WIN98试试。

楼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