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吧!!!!

楼主(2004-01-29):
为什么总是提示我没有放入cd  ?????
我的系统是xp!!!!!
那位大虾给指点一下?!!

网友:

不要用虚拟光驱软件,直接用光盘,或者换个光驱试试

网友:

用xp的补丁了吗?没有用过就把realplay先全卸载了,再安装一遍。运行前安装xp的518补丁。我用daemon虚拟光驱没任何问题。

楼主:

我是在咱们的论坛上下载的,刻出盘也不行!总是提示放入cd???????
怎么办啊???!!!!!急死我了!!
我急于用g2来提高一下!!

楼主:

下面引用由windheli2004/01/28 10:36pm 发表的内容:
用xp的补丁了吗?没有用过就把realplay先全卸载了,再安装一遍。运行前安装xp的518补丁。我用daemon虚拟光驱没任何问题。
我还没有装上,能装补丁吗?
我没用realplayer 我用的是realoneplayer, 用卸载吗???谢了!(我用的也是daemon虚拟光驱)

网友:

你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吗?可以试试这个解决办法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6&topic=650&start=0&show=0

网友:

有这种情况,举例:我朋友的一台机器上刚开始有C ,D ,E三个盘,E是光驱,然后他插了一个活动硬盘,则是F,装完虚拟盘后,出现G盘,G盘是虚拟光驱,安装G2,成功,运行成功。
然后拔下活动硬盘,重启机器,提示你的错误,原因很简单,原来的虚拟光盘的盘符变了,编程了F盘了,当然G2找不到了。

楼主:

多谢各位大虾!问题解决了!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软件运行后屏幕都是白的,只能看见影子,怎么回事啊???????????急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