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死我了!G2安装成功后第一次运行却读不出盘来,

楼主(2004-01-31):
[这个贴子最后由rcboy在 2004/01/31 05:41pm 编辑]
G2安装成功后第一次运行却读不出盘来,就是读取450MB进硬盘的那个画面没有过一会儿就自动退出了。加大光驱的电流试了几次还是一样的,现在会有一小段音乐出来,大侠教教我

网友:
?自动退出?如果是读不出来应该是有提示的。

楼主:
没有什么提示就显示“LOADING PROGRAM”的画面就没了。

网友A:
我建议你打补丁
http://www.gxmodel.com/simulator/realflight/software.htm
RealFlight在Windows2000下的安装补丁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