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的XP系统和ATI 9000 64M 显卡?

楼主(2004-02-03):
[这个贴子最后由quiff在 2004/02/02 11:22pm 编辑]

有谁用的是ATI 9000 64M 显卡?G2安装成功了吗?我为什么安装后显示很白,只能看见影子??
那位高手帮助分析分析!!!

网友:

我用的是XP的操作系统,ATI MOBILITY RADEON 9000 64M的显卡
只要把雾关掉就可以了,在左边第一个菜单里。

楼主:

那个菜单?能详细说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升级到717

楼主:

已经升级到794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荒野村夫2004/02/02 11:30pm 发表的内容:
我用的是XP的操作系统,ATI MOBILITY RADEON 9000 64M的显卡
只要把雾关掉就可以了,在左边第一个菜单里。
没找到啊!!!!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在G2的显示设置选项里把硬件加速关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