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村夫请进!!!

楼主(2004-02-05):
下面引用由荒野村夫在 2004/02/02 11:30pm 发表的内容:
我用的是XP的操作系统,ATI MOBILITY RADEON 9000 64M的显卡
只要把雾关掉就可以了,在左边第一个菜单里。
--------------------------------------------------------------------------------
没找到啊!!!!能详细说一下吗????
我各个选项都试了怎么还不行啊???!

网友A:
这样设置就可以了。
虽然在XP下,默认可以识别ATI的显卡,但我还是建议你安装原厂最新的驱动。
DIRCECX 我用的是8.1 XP自带的,在开始菜单中运行 dxdiag
然后在显示那栏中,对硬件加速都启动。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quiff在 2004/02/06 06:22pm 编辑]
我这两天开会,星期天回家试试!
非常感谢!!!
另外,我也在北京,有机会一起去飞!!!(你平时在哪飞?)

网友A:
我从去年的10月下旬就再也没有飞过了,平时在小汤山航空博物馆那条路上飞的.
这几个月的业余时间一直在搞G2的USB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