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村夫请进

楼主(2004-02-06):
我是新手 我想问你我的设备是RD6000的  请问玩G2时的拔晶体吗  为什么 啊如果不是不是会烧坏啊?

网友:

RD 6000 的教练接口较简单,不像FF9通过短路某根线让高频头停振。(RD6000中千万不要随便试,那样试,一旦短路,只会让你的RD6000冒烟的,RD6000的教练接口电路没有过载保护,万一接错线,止逆二极管会立刻烧毁,紧接着,线路板板的铜箔会烧毁)
首先,我们要理解为什么要拔晶体?
高频的无线电波是通过天线释放能量,当遥控器没有拔出天线,那么发射管所提供的能量将不能通过天线辐射出去,而消耗在自身之上,这种能量的消耗将以热量的形式散发,当热量积累到发射管所能承受的极限时,发射管可能会因此而老化,或者烧毁。
晶体是什么,实际上我们模友所说的晶体就是石英振荡器,俗称晶振,它是能够提供稳定的振荡基准源的电子元件,没有它,高频发射的振荡电路就不能工作,从而,发射管处于停振的状态,自然就不消耗功率了。
综上所述,RD6000没有单独的教练模式(不知软件中是否有设置,但如果采用主机供电模式,即,通过教练接口供电,则高频电路不工作,这种情况下可以不用拔晶体),在正常情况下,采用电池供电,玩G2的时候,如果不拉出天线,不拔除晶体,高频发射电路同样在工作,久而久之,对发射管是不利的。
拔除晶体的时候要小心操作,因为经常插拔晶体会造成晶体的引脚松动,晶体插座的松动,长期插拔会造成晶体座上的合金镀层磨损,导致晶体座氧化,从而为接触不良带来隐患,晶体接触不良,在控制模型飞行是的直接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个人见解,还请各位批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