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2中跳舵的原因

楼主(2004-02-06):
跳舵,在基于PPM调制的遥控器中是很常见的,其原因很简单,在接收机,或者G2的模拟器收到的脉冲信号中多了一个或多个非法的帧,而这个帧会引起该帧之后的其他帧失效,从而引发一个或多个舵机跳舵。
为什么会出现非法的帧呢?在我们的身边存在的无数的,看不见的无线电波,电脑,家用电器等一些用电器都可能成为干扰源,遥控器本身的干扰是很小的,但也不是没有可能,我的第一台T4VF就跳舵,原因是晶振有问题,只要振动遥控器,所有的舵机都会动,更换晶体后,问题解决,当然不排除其他机械或电路原因造成的跳舵。
改善G2中跳舵的方法通常有2种,一种是从硬件环境上来改善,例如在电路设计上采用多点接地,电源电路滤波,信号输入滤波,信号输入线采用屏蔽线,外加磁环或磁芯等。
软件上的改进可以采用多种信号滤波的方法,如限幅滤波,斜率滤波,加权滤波等等,结合使用滤波效果较好,但滤波的方法采用的太多,会导致设备的反应迟钝或者信号失真,同时,软件滤波还要结合自动纠错,自动同步的功能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我曾经用示波器仔细观察了在G2中跳舵严重的T4VF,发现其输出的波形相当的稳定,可以断定,遥控器是无辜的,是G2的狗在我这恶劣的环境下受到了干扰。
对于成品的G2模拟器,跳舵的改善方法不多,可以试着更换屏蔽线,减少连接插头的数目(比如不通过转接头),增加磁环,磁芯的方法来减少干扰。
以上是个人拙见,还请各位批评指教。

网友(2004-08-08):

好经验!怎么没人顶!

网友:

讲的很清楚,好贴

网友:

我的设备就不跳.呵呵.又学一招.顶起

网友:

详尽之至

网友:

好!帮顶!!顺便请教各位大侠一下:为什麽玩G2时摇控器那麽难校准呢?是不是有窍门呢?    望各位大侠指点12  ,谢谢!

楼主(2004-10-27):
http://www.carolbox.cn
完整全文请参照:
http://www.carolbox.cn/topic2/topic20041026_1.htm
如何校准遥控器

从下边的菜单中: Controller calibration 中进入校准对话框

如果此时您的Carolbox USB 模拟器接口已经安装好,点击 Controller Type 组合框,应该能看见CarolBox G2 Usb Jostick,选择它,进入我们下一步的配置。

这里是配置摇杆的映射的,因为在国际上流行了几种不通的使用习惯,例如有的是左手油门,有的是右手油门,我们在这里选择

TransmitterMode 2 (USA) ,这个和我们的习惯一样,是右手油门。

如果您是使用的北通,或者清华同方的游戏手柄玩的,这里可能没有适合的模式,您需要定制,要定制的话请选择 Custom

现在我们进入第三步,点击 Calibrate...按钮,进入校准,把您的界面按照下图配置

把您的遥控器的所有通道回中,如果有微调,微调也要回中,这样 G2软件才能正确的识别每个通道的中值和最大最小值。

油门通道也不例外,记住,油门的微调也要回中

把每个通道轮流拨到最大、最小这样G2才能正确设置。

经过了上述步骤,如果进度条跟着您的摇杆线性的运动,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步高级设置,点击红圈内的 “Advanced Setup”

这里是通道映射,有个别的模友在这就遇到了问题。

A:对应于模拟器接口提供的通道

B:G2所使用的控制通道

C:通道反向,如果您的摇杆和通道控制的方向相反,在这个选项上打勾

有模友问,为什么A总是灰的,也就是DISABLE状态? 因为您的Stick maping没有设置成Custom,(如下图8-2,8-3所示)

所以这里不能修改

如果经过了上面的配置,您的遥控器还是左手油门的话,那一定是您之前将参数调乱了,有时通过上面的对话框是不能纠正的,您可以使用下面介绍的方法恢复系统默认的参数。

1、退出RealFligh G2,然后启动G2的控制面板,可以在开始菜单中启动,也可以在添加删除程序中启动。

启动以后您能看见上边的对话框,点击 Technical Support 按钮,这时进入下面的对话框。点击 Enter Tech Support Code 按钮,输入 CLEAN 技术支持代码,点击OK,然后退出G2控制面板,重新启动RealFligh G2,系统的各个参数均被恢复成默认值了,您可以按照前面的文章提示一步步的重新设置。

[ Last edited by 荒野村夫 on 2004-10-27 at 14: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