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g2和遥控都装好了,却提示找不到遥控.为什么?

楼主(2004-02-07):
小弟用的是winxp和futaba t4vf(skysport 4)控,我已经正确安装了g2并打好补丁.但运行时却提示找不到
遥控器
.但是在另一个飞行模拟软件上却能正常操作.小弟的数据线接在电脑的com2接口上.打印机口接了打印机.望各位高手解答.thx

网友A:
G2的接口是专用的,但标准的游戏接口也能使用.
如果你没有G2的并口狗,也没有支持WINDOWS标准的游戏控制器,那么你是无法正常玩G2的.

楼主:
G2的接口是专用的,但与电脑连接时应该接在电脑的哪个接口上呢?是不是打印机口啊?
还有,并口狗是什么啊?小弟是个新手,不知道那么多术语,有望指教.

网友A:
G2 原装的狗是是并口的,也有USB的,但原装的USB我没有见过.
并口当然是安装在打印口上了! 你可以参照原来的一些帖子.
并口的狗需要购买,本站就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