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G2和直升机的设备选择?

楼主(2003-03-16):
哈哈,想飞直升机,当然想从G2飞起,设备现有为零。买设备可总得从长计议,怎么选哪,
请教各位高手了,给个建议,我想这也很有通用性的。谢谢指点了。
1。当然要有G2了,大约140元,这是最好办的了。
2。要练习
遥控器
飞。就要用真的遥控器,和G2要可以连接,带教练口。概念好像就这些,
可选型就麻烦了,考虑到要飞电直或油机,好像不太一样,如你以后只想飞电直,好像
有4通道的就可以了,要是还想飞油机该是6通道的把,该选那个设备哪?多少银子那?
3。有了遥控器,就要配相应的接收机,
舵机
,陀螺等这些是否是油动和电动的通用的?
那些好安装,可以方便的在电直和油机上互换,那些最好买两套,装好就不用老调那?
还有电直套件好像有调控板,这个油机用吗?
4。网上看到了几个电直和油机的套件好麻繁,飞达的套件好像用的振华的4通道遥控器,
感到做工有点粗,另外好像飞油机不够,油机的套件好像不带设备,也有不带设备的空飞达,假定买空的电直和油机,然后用的设备都有哪些,大概银子那。
5。总之,给一个适合穷人的完整购买方案呀,哈哈。

网友A:
偶也需要这个啊~~ 高手推荐一下啊~~

网友:
建议如下:
1、因为油机要求比电机要高一些,所以遥控器的选择应该按油机的要求来选购,如果经济能力有限可以考虑买六通的遥控器(目前比较流行的有:FUTABA FF6、JR MAX66II、三合 RD6000)在购买的时候注意:如果你以后想飞油机的直升机,遥控器就要买直升机版的(现在的遥控器分直升机版和固定翼版的)
2、舵机及混控:电动的和油动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通用,因为电动的机体较小,也比油动简单,所以采用的是微型舵机,混控版也是采用的小型的,而油动因为动机较大,需要遥控器原配舵机或者力量更大的舵机和陀螺仪来飞行。

网友B:
说的不错嘛:)

楼主:
ha ha ,看看懒人的解决办法.
1.买了G2和fetba版的飞达,全价1919.因舵机与陀螺和油动不通用,另外六通接收机也较重,考虑换接收机也挺麻烦,就选了这些,只是4VF不能用于飞油机,可价差只有400元,暂时还没有遥控器,等以后有好的再把这个遥控处理掉也不错呀,先飞飞电直,省事,改油动时再说吧.

网友C:
我是先豪的,它的四通道遥控器可以用在G2上吗?

楼主:
4vf有教练口,能飞G2,先豪的遥控器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C(2003-04-23):
先豪的是GWS的

网友D:
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