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 在WIN2000下能运行吗?

楼主(2004-02-11):
请问一下各位大大 WIN2000下能玩G2吗?须不需要什么补丁?谢谢拉!

网友:
可以

网友A:
要装592补丁,2000下很好用的

楼主:
谢谢拉。补丁那里下载啊?

网友A:
到高晰的网站

网友B:
大哥,我叫"高昕"(gaoxin),不要再叫我高晰了,谢谢了.

网友A:
不好意思,开始就记错了,现在就改,高昕大哥多多包涵

网友C:
我在WIN2000下装好G2和592的补钉后,第一次运行就出现:
It has been more than 30 days since the last time you checked for program updates would you like to check now.
点确定后就出现一些错误提示就推出了。点解、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