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2里怎么设置遥控器?

楼主(2004-02-18):
G2是装好了,可是
遥控器
老是设置不好!
我是FF6,油门怎么老是反的,在遥控器上设置成反舵后加油门的时候方向舵的出力就反了,飞机老打转,
跟奇怪的是我无意中把遥控器借口类型设置了一下JOYSTICK 然后就再也恢复不到遥控器状态了,不受控制了!

网友:
在模拟器的遥控器的设置里把油门反向就可以了

网友A:
你装一个汉化了的版本 里面有设置

网友B:
没有汉化版本也没有关系!用“金山快译“也可以汉化的很好!
这样子你基本就可以自己设置各个通道的控制舵面和正反了,
你的情况好像是油门和方向舵占用了同一个通道造成的。
还有,没必要非得用它内置的遥控器形号,像我的RD6000根本就没有“三和”遥控器这一项。可以使用“其它”然后自己进行设置。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