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虚拟教练中的遥控器改成4VF方式?

楼主(2004-02-18):
虚拟教练中的遥控器是油门在左边的,谁知道如何改成4VF的控制方式?

网友:

点击遥控器上方的“●”按钮,会出现一个选择菜单,找出其中相应的选项就可以改成T4VF方式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shjmap2004/02/18 08:30am 发表的内容:
点击遥控器上方的“●”按钮,会出现一个选择菜单,找出其中相应的选项就可以改成T4VF方式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