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的*.tga文件如何使用?

楼主(2004-02-18):
如题。

网友:

先运行G2,在主界面下按“A”键进入飞行选择菜单,随便选择一款飞机,然后选择制作该飞机的副本,另取一飞机名,然后点“确定”后退出G2。再打开“我的电脑”进入G2的安装目录,就会发现在G2的安装目录下会出现一个以“color???” 为名的子目录(“?”表示是其它的字母,我记不清了,但前面的字母没错)。这时你可将下载的*.tag文件拷贝到该子目录下即可。然后再进入G2时,你在进行飞机选择时就可以选择相应的涂装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shjmap2004/02/18 08:26am 发表的内容:
先运行G2,在主界面下按“A”键进入飞行选择菜单,随便选择一款飞机,然后选择制作该飞机的副本,另取一飞机名,然后点“确定”后退出G2。再打开“我的电脑”进入G2的安装目录,就会发现在G2的安装目录下会出现 ...
我照你说的做了,但没有生成color目录,我查了一下,是在planes目录中增加了一个.pln文件,而不是.tga文件,是何原因?难道是版本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