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模拟器可以用键盘操控

楼主(2004-02-22):
哪位大侠能帮帮我?请附下载地址,谢谢.

网友:

FMS就可以

网友:

微软模拟飞行2004:4CD
1、http://www.buct.edu.cn/hxgc/bbs/download/SoftDown.asp?ID=827
2、http://www.buct.edu.cn/hxgc/bbs/download/SoftDown.asp?ID=828
3、http://www.buct.edu.cn/hxgc/bbs/download/SoftDown.asp?ID=829
4、http://www.buct.edu.cn/hxgc/bbs/download/SoftDown.asp?ID=830
解压密码:http://www.52bt.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