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BO已经到了好几天了,仍不敢飞,急切盼望模拟软件

楼主(2004-02-22):
来自 5iMX.com
您好!
今天下午货运公司已经将收取的运费45元补给我们了,剩余的5元您就不用补给我们了,这次给您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非常的抱歉,希望您能继续的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做的更好!
      谢谢您的惠顾!)

你们服务不错,让我对网邮有了新的认识,以后还会麻烦你们的。剩余的5元
下次邮购一定补上,这是信誉问题!希望你们能在航模细节上更细一些,因为毕竟很多都是新手,很多东西在你们专业人士看来很简单,我们做起来却很难,比如:如何让JABO遥控玩G2,厂家也说最好先在电脑上模拟练习,可提供的连线是玩FLIGHT SMIULATOR软件的,却不提供软件,我在网上找了几天也没找到哪有卖的或下载的;G2你们这倒是有,可JABO遥控还得改,最好你们改好了再卖给我们,就是加些钱我们也会理解。JABO已经到了好几天了,仍不敢飞,急切盼望模拟软件,谢谢!

网友:

盼望5iMX.com 让我们JABO遥控也能玩G2!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4/02/22 09:05am 编辑]

看看这个可能有帮助:
振华遥控设备加装G2说明
1、电路图
  首先要找到发射机中编码信号输出的地方,在ZH938中使用的编码集成块型号为NE5044,是一种很常用的编码电路,共有16根引脚,其中第11脚是编码信号输出,下面是相关的电路图部分及连接方法,其中绿色方框内是FMS并行接口适配器的原理图,红线和蓝线是连接的方法。红色线为信号线,接编码集成块(型号为NE5044)的第11脚;蓝色线为地线,接发射机电源的负极
2、准备元器件:
  看明白原理图后当然可以直接用两根线直接焊在发射机的电路板上和起来接口连接起来,不过为了使用方便最好是在发射机上装一个插座,在接口连线上装一个插头,这样就可以在需要时插上线使用,平时拨下来也不影响发射机的正常使用。插头和插座用什么样的都可以,我用的是普通插座口上带螺纹的3.5毫米单声道耳机插座,这样可以很方便的固定在发射机的外壳上。另外再找两根15厘米长的普通软导线用来连接电路板和接口就可以了。
3、制作:
  首先将两根细导线焊在插座上,然后用直径6毫米的钻头在发射机外壳上打一个孔,打的时候注意找个外壳比较薄的地方,不然插座的头部可能会露不出来无法固定了。打好孔后的插座固定在打好的孔上,再用电烙铁把两根导线焊在电路板上,其中插座的外环接地(也就是电源的负极),内芯接编码集成块的第11脚,焊好后将发射机合上。下一步将插头焊在接口的连线上,焊好后插上试机就可以了。
注:有时发射机的调频信号会对使用造成影响,如接上后不能用,飞机没反应。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将发身机的天线取下来,这样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楼主:

成都小财神,谢谢!不过太难了,看得我头都大了

网友:

说的是有点复杂,其实很简单:找到发射机里那红蓝两个点,焊两条线出来接到G2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电脑那边怎么接

网友:

电脑那边是G2啊,G2是接电脑的打印机口,然后有两条线,接到对应的线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