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的射频干扰电器,怎样设置可以关掉射频输出?

楼主(2004-02-22):
我用E-sky的
遥控器
在
模拟器
上试飞,但模拟器的射频干扰电器,怎样设置可以关掉射频输出?

网友A:
拔晶体!

网友:
对!

楼主:
谢谢!

网友B:
模拟器本身是没有射频输出的,不会干扰电器,只有遥控器才会有射频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