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村夫请看

楼主(2004-02-23):
前天晚上刚回到北京。昨晚试验了一下你的G2 USB狗。因为硬盘空间不够,所以没有安装G2,也没有安装极品飞车之类的游戏。只是在XP的控制面板-》游戏控制器中检查了一下。发现摇杆即使打满舵,屏幕上的游标也只能达到方框的80%左右。这个现象正常吗?我用的遥控器是T4VF。

网友:

你需要在设置中校准一下。
校准一下。 这样就看到的是满舵了。
在G2 中第一次使用也需要校准的。

楼主: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另外还想问一下是否可以从我的KO EX-1 MARS R里面引出PPM信号呢?这是车用的遥控器,没有教练口。我想用它来玩极品飞车,以及即将推出的遥控房车模拟游戏。我拆过它,但不知该从什么地方引出PPM信号。个人感觉应该从接高频头的几根插针上最有可能引出。你那里有示波器吗?如果有,我想到带着遥控器亲自去你家试验一下。然后讨论一下如何引出教练口。另外KO EX-1 MARS R据说使用了一些特殊的PPM信号格式,以加快转向舵机的反应。我怀疑它是加快了PPM信号的频率,即不是50HZ,而是更高的频率,或者干脆把每个通道的脉冲宽度减半。不知你有什么想法,希望能够和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