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用RD6000玩G2的,请教怎么才能省电?

楼主(2004-02-23):
听说可以拔晶体什么的,我怕烧坏
遥控器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拔掉晶体的目的是让发射机的发射模块不工作,这样就比较省电。

楼主:
这样做不会烧坏遥控器吗?拔和不拔相比较能省电多少?

网友:
肯定拔了要省电些,但是会不会烧就不清楚了,我的FF9是拔高频头,晶体就在高频头里

网友A:
如果不为了省电,只怕烧坏遥控器,打开接收机好了。

网友B:
怕烧管啊?在高放管上加装一个AMD专用的CPU用散热风扇即可,正好也是12V的直流电。呵呵,得多耗些电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