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RD6000遥控器在校准遥控器时,各舵无反应的解决方 ...
[讨论]RD6000遥控器在校准遥控器时,各舵无反应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4-02-24):
RD6000
遥控器
在校准遥控器时,各舵无反应的解决方法,请大家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对还没有解决问题的朋友很重要啊!
1、如果在做连线时线接的不对会不会烧遥控器或加密狗?
2、如果对调后仍不能用又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电脑上接了打印机,请打开打印机。

楼主:
我的RD6000,原来在98和XP下都飞得很好。
可我昨天重新作转接线的时候接反了,就出现了测不到遥控器的现象,再接回来也不行了。
还以为设备坏了,装在单位的电脑上试却很好使!说明设备没事儿。
可再接回家里的电脑上就是测不到遥控器!飞机老在原地打转。这是怎么回事我都重装两遍G2了。难道要重装系统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