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G2时到底怎样保护发射机功率管不被烧毁?

楼主(2004-03-02):
我的
遥控器
是4VF,看过很多文章说玩G2时要怎么怎么着,现在是越来越糊涂。我的观点是:玩G2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全拉天线(不管拔不拔晶体)。目前有没有人做过测试:拔掉晶体后发射功率管到底工作不工作?财神说没用,也就是还在工作,村夫说有用也就是说不工作,我到底相信谁的啊?哪位大侠亲自测试一下好不好?

楼主:
呵呵,小心上天后炸机啊!飞机摔坏倒也罢了,伤了人可不得了!

网友A:
你可以做个试验。
打开你的4VF,不拉天线,然后开机,把你的手指按在功率管上,我保证,不到1分钟,你就按不住了。
拉开天线再测试一次,自己感觉。
然后,拔除晶体,全拉天线,再开机,测试功率管的温度,接着再收起天线,摸功率管的温度。
你自己就可以判断 大家说的有没有道理了!
还有一个试验,你开机,不拉天线,不拔晶体,充足电,把遥控器靠墙放,一夜后,没电了,打开看功率管,保证,功率管四周的电路板都烧黄了,虽然此时遥控器还可以用,但功率管是否有老化,就说不清楚了。

网友A:
不拔晶体,T4VF工作电流在150MA左右,拔除晶体,工作电流只有几十MA。

网友B:
那么意思就是说,拉天线+拔晶体是最好的,就算不拉天线,也最好把晶体拔掉,对吗?

网友C:
笨!买一套村夫的G2-USB狗,不用拔晶体.拉天线.装电池.开关机!保证你爽!才百多米!

网友:
如果是FF9,我告诉你个好办法,直接用条导线,将方型教练口的第二排的2、3短接,就会屏蔽掉发射模块,注意到没有,FF9那个绿灯(发射机指示灯)就不会亮了,这下就放心的玩吧,比把发射模块拔来拔去好多了。

网友D:
呵呵。我用JRMAX66ADT就无此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