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模拟器下载及使用说明

楼主(2004-03-06):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7/29 02:03pm 编辑]

FMS模拟器的最新版效果也不错,而且使用比较方便,像真度也比以前版本好很多。
先提供模拟器下载,随后我做个详细的使用说明及连接线制作。
最新中文版下载地址: 版本:8.2
http://www.n.ethz.ch/student/mmoeller/fms/alpha/fms2alpha82.exe

朋友们还需要准备的就是一根普通的音频插头~插头所带的导线长度看个人需要了,用音频线做连接线是非常简单的,其他的用串口和并口的方法就不介绍了。
还有,现在大家的计算机配置装2000或XP应该没有问题吧,因为用音频连接线玩FMS要求是用2000或XP,98下没试过。
因为FMS支持市面流行的遥控器品牌,插头制作方法也不一样我,需整理一下,随后就发出来跟大家分享。
还有一点要说明,虽然FMS支持很多品牌的遥控器,但目前只找到了FUTABA和JR的音频控制SmartPropo程序,所以用其他牌的遥控器的朋友暂时还不一定能用。

楼主:

我还有其他遥控器,如SANWA、MPX、FC18、Digifleet遥控器的连接线制作方法,有需要的朋友支个声。

网友:

嘿嘿。。为人民服务。。。:))))

网友:

我刚才用键盘玩了一会.还可以.
和G2比那他还差.但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东东!

楼主:

下面引用由wmaah2004/03/05 10:02pm 发表的内容:
美女说说这个FMS和G2有些什么差异?
最大的区别就是免费,我只是用模拟器练下遥控器的手感,一般拿真飞机练飞行。
这个新版跟加像真了,效果也好不少,对于免费的软件还要求什么呢?

网友:

起飞和降落比原来增加了些难度,不想原来简单的夸张了
希望有正式版

网友:

请问
    跟电脑连接端插在哪个接口上?是游戏接口吗?如果是,应该接哪个脚?

网友:

下面引用由godsbui2004/03/06 10:19am 发表的内容:
请问
    跟电脑连接端插在哪个接口上?是游戏接口吗?如果是,应该接哪个脚?
是接在打印机接口上,也就是LPT口

网友:

刚才的错了,要是是说美女的音频接口的话应该是指插到声卡的线路输入口

网友:

请问三和RD6000连线怎么接?谢谢!!!

楼主:

下面引用由godsbui2004/03/06 10:19am 发表的内容:
请问
    跟电脑连接端插在哪个接口上?是游戏接口吗?如果是,应该接哪个脚?
我介绍这个方法是用音频线,插在声卡的LINE(音频输入口)上。

楼主:

下面引用由yuuki2004/03/08 11:03pm 发表的内容:
我是JR阵营的.也希望玩FMS
我介绍的方法很简单的~~你看看吧,目前只能确认支持JR和FUTABA

网友:

没有搞成,我用的是WIN98系统,没反应。

楼主:

下面引用由cst2004/03/09 04:15pm 发表的内容:
没有搞成,我用的是WIN98系统,没反应。
用音频线就支持2000和XP

网友:

我用振华938改装,WINME可用,XP无反映,请指教!!!!谢谢!!!

网友:

好 ̄ ̄ ̄顶~~~~~~~~~~

楼主:

下面引用由飞行军2004/03/14 02:52pm 发表的内容:
我用振华938改装,WINME可用,XP无反映,请指教!!!!谢谢!!!
解决办法很简单,装双系统
嘿嘿~~不好意思,好象在说风凉话哈~~
先暂时这么用吧~~我再去翻翻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FMS的中文网站是什么,有谁知道吗??还有,FSM在98下是能用的,用并口和窜口都行,但要自己做接口

网友(2004-04-05):

我把SmartPropo音频控制程序(解压后是winmm.dll文件)拷进去以后主程序没法运行,不知什么原因。我用的是futabaPPM的文件

网友:

我用的是E-Sky的四通道的,应该怎么接好?
刚买了E-sky电直,但模拟软件连不了摇控器呀,我是在win98下安装的。它的连接线一头有点像PS2口;另一头有两种口,1是COM口,2是LPT1口,但LPT1口是凸头来的,所以不能插到电脑的LPT1上。下面是说明书写的:
1、点击控制,选择模拟控制
2、按口选择32位VDX
3、资源选择LPT1
4、校准选择左边第一纵列输入42134213
但只有COM口可以连到电脑,所以我把线连到了电脑的COM1口上,那在做第3步时应该选COM1端口才对吧? 在做第4步时的校准时,拨动摇控器的推杆,但右侧的蓝色竖条一点反应也没有,摇控器的电源我也开了,不开的也试过,也不行。之后还是当它完成校准,按“确定”完成。回到软件的主画面,但摇控器还是一点反应也没有:(
这就是我那台E-sky小电直的连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