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能用键盘飞吗?

楼主(2004-03-08):
(无正文)

楼主:

没人回答吗?我借了一张G2,装好了,但摇控器过些日子才能从别人那借回来用,我的摇控器是JR PCM MAX,没有接线口.我想先用键盘飞一飞.请大家回答.

网友:

FMS 可以用键盘控制。
G2 不知,应该也可以吧(猜的)。
不过用键盘飞很不爽,我试过,因为它舵量是固定的。

网友:

可以的,我飞过,用数字控制油门.这样油门就有十档,和比例的差不多
用鼠标控制副翼和升降,方向舵就不用控制了,一般飞行用的不多!
鼠标左右移动可以控制副翼,上下可以控制升降,也是比例的,不过没回中,所以难度大,当你用鼠标玩惯了,再用遥控器玩的时候,发现控制飞机原来这么简单!

楼主:

谢谢,我去试试.

楼主:

怎么设为鼠标控制啊?我设不出来.
但我能设为飞行摇杆控制(我有摇杆).操作比较简单,我想试试鼠标控制.

网友:

用键盘来飞那不是在学飞行而是在玩游戏!

楼主:

那倒是.

网友:

谁说是游戏! 你去试试!
不过说到底,G2本来就是个电脑游戏!

网友:

用鼠标控制副翼和升降,就变成了欧式操纵手法了,应当慎重使用!
我当时是因为G2不能用遥控器控制,才用它来试试软件安装的成功与否的!
但是左手把着键盘(油门),右手把着鼠标(副翼和升降),是不是有点飞真飞机的感觉! 所以还是欧式手法好,不过国内用欧式的寥寥无几啊,无奈!

楼主:

是这样的.我的摇杆就是这样的,估计时间长了会改不过来.还是少用为妙.

网友:

怎么用鼠标和键盘控制说说,谢谢了!!

网友:

一时半会说不清,要不你加我QQ,41375227 然后你开着G2,这样一会会就能设置好

网友:

下面引用由lqg-q2004/03/08 09:00pm 发表的内容:
是这样的.我的摇杆就是这样的,估计时间长了会改不过来.还是少用为妙.
要不你改欧式手法啦,我现在亚式,欧式全会哦! 不过只是在G2里,真机机还没上过呢!

网友:

完全可以 我今天没有硬狗 就用键盘加鼠标飞的 鼠标向上移控制油门 键盘Z X C V控制翼 这些都可以自己在游戏中(软件娱乐就应该称为游戏吧)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