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模拟器 并口接口如何使用JRMax66II 遥控器?

楼主(2004-03-10):
G2模拟器 并口接口如何使用JRMax66II 遥控器
大家帮忙啦!

网友:

接在G2上的插头插到MAX66II上就OK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the3rd-eye在 2004/03/09 07:28pm 编辑]

别开机,插上插头即可——呵呵,JR就是方便,根本不用担心少烧管问题。

楼主:

可是 校准遥控器没有任何反应
我连接 rd6000就可以使用?

楼主:

还有没有大哥帮忙呀 就是不能用呀
我都快急死了

网友:

http://www.gxmodel.com/linemake/G2/rd6000_g2_line/rd6000_g2_line.htm

网友:

下面引用由leadsky2004/03/09 09:26pm 发表的内容:
可是 校准遥控器没有任何反应
我连接 rd6000就可以使用?
你把连线内的两条线互换一下试试,JR和三和的设备连线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