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FF9玩G2啊?请教各位高手了。

楼主(2004-03-16):
如何用FUTABA FF9玩G2啊?我记得买来时的设备连接线不能插在FF9后面啊
请教各位大哥了。

网友A:
找找我以前的贴子。

楼主:
谢谢,shjmap

网友B:
我用2圆成本做了个FF9的G2连接线

楼主:
这个更好了。 方便说一下 怎么做吗? 朋友

网友:
你自己买个单声道插座,在FF9的后盖上找个空的地方装上,连线接到FF9原来方口的第一排的1、2上就OK了,有很多旧贴都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