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G2时,用不用把遥控器上的高频头取下来?

楼主(2004-03-20):
玩G2时,用不用把
遥控器
上的高频头取下来?

网友A:
JR不用,Futaba的最好取下来。

楼主:
多谢

网友B:
futaba 的 support 说一定要取掉高频头。JR 的没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