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G2 应该买哪个遥控器??

楼主(2003-03-26):
偶买了模拟飞行全套~~~ 就差
遥控器
了~~~~
偶是新手~~~ 想苦学模拟飞行~练工夫~~~
大家推荐一下买哪个
模拟器
好啊~~~

网友:
呵呵,模拟器就只有一种可以选:
http://www.5imx.com/webshop/product.asp?productSort=148
,我们都用的这种

楼主:
郁闷……打错了~~ 汗……
是要买 遥控器~~~
偶刚去看了一下~~ 要2000-3500 郁闷啊~~
看来要2个月才能买了~~~
推荐一下买哪个好~~~

网友:
遥控器如果实在想要三合的RD6000也可以,可能在1500左右吧,具体价格不清楚

网友A:
要看你今后实际飞固定翼还是HELI,若是飞固定翼,六通足矣,普遍都 低于¥2***。在G2中,六通设备飞HELI,更多通设备没什么区别的。SANWA一定要买银色(PCM)版的,其他如JR MAX66ADT或FUTABA FF6都各有特点。玩模型丰简由人。

网友:
呵呵,有了RD6000飞油直都没问题,更别说电直了!不过到没有听说有8通。

网友A:
8通的是未在国内面市的RD-8000

楼主:
哦~ 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