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不了呀

楼主(2004-04-03):
求救!G2不显示,画面空白!
AMD CPU ,64M 显卡,WIN98,G2安装成功,
遥控器
有反应,只有音乐没有画面,下拉菜单可以工作,被建议换CPU,没道理呀!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这种原因建议安装592以上的补丁即可。
在592版本下,对有些显卡在雾渲染上还是有问题,但G2的717版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592版本有单独的安装包,717版本在ADD ON 5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