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吊机啊?

楼主(2004-04-06):
今日狂练吊机,模拟器中,请问在吊机是是让机子转圈还是控制住副翼不让机子打转啊?新手练这东西有没有什么诀窍啊?在吊机过程中油门是不是一直要动?我玩过直升机,对吊机有没有帮助啊?
谢谢,如若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

好象在G2里需要修改飞机属性,将发动机马力加大,将舵面加大

楼主:

我快发疯了,怎么总是吊不起来啊?看着别人将机子悬在旁边,真是羡慕死了.是不是吊机时不用管副翼?还有怎么样才能将机子降低高度?
谢谢大家

网友:

飞机属性不用改!只要拉力比大于1得飞机都可以吊起来。只是那些拉力线和飞机形心不重合得飞机(如双翼机)比较难点。副翼不用管它,油门当然就是在< =重力得情况下了哈,这还不和直升机一样?玩到比较熟练得时候,就应该练习打油门了。猛加一口油门配合用舵是可以迅速改出失稳状态得。

楼主:

玩直升机玩惯了,不打副翼不习惯啊

楼主:

对了,用什么机型好练啊?我用的是cap-232

网友:

用CAP232?那你坑定练习一个月都练不了

楼主:

那用什么啊?用类似蝉90的机子行吗?

网友:

看来泡菜兄弟对固定翼的了解还不够深入,既然是吊机那一定是拿3D机来练习啦,F3A是可以吊,但那是设计用来高速飞行的,舵量在低速下效率很低。除非你很熟练了才那那个来玩,入门应该要G2里面的像真运动机来,CAP232虽然也算是,不过它的方向舵和升降舵的舵效率对比明显不平衡,不适合拿来练习。

楼主:

我用的不是G2啊,用的是一个叫Dxsim的模拟器,广州模型里有,里面除了cap-232还有就是F3C了,我只能拿cap232练了

网友:

那个怎么可以练得?也太简单了吧

楼主:

哎,没办法啊,G2 XP下又装不上

网友:

固定翼懸停不用動副翼!切記...
隻有高手.靠副翼借助機身上下流創空氣,有點扭力滾

网友:

请问吊机选哪一架飞机比较好?

网友:

去下载CAP 232 3D最好吊.G2里的原飞机,不调是一架都不能吊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imac9022004/04/16 10:29pm 发表的内容:
去下载CAP 232 3D最好吊.G2里的原飞机,不调是一架都不能吊的!!!
不要误导别人哈!
要是调过了才拿来吊那你是练不出什么水平得。

网友:

楼上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