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帮我看看:(

楼主(2004-04-08):
我的系统是装的XP按照网上的提示,我把G2装好了,可运行的时候G2白屏,看不到画面,只有G2的菜单汉化了,如果那位大虾知道解决的办法请赐教,小弟在此一万分的感谢!!

网友A: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精彩图片、录象、网站转移过来的!

网友:
装518补丁

网友B:
这和你用的显卡有关,把direct3d中的“使用硬件...”这个选项个勾去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