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4-04-22):
G2的加密狗有什么用?

网友A:
不行先下个这个玩玩(这个不用狗)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6&topic=764&show=0

网友B:
简单的说,大家常说的狗就是一个适配器。
作用是建立遥控器和电脑之间的桥梁。
遥控器是不能直接和电脑通讯的,必须通过一个适配器来连接电脑和遥控器,这个适配器就是模友通常成为 狗的东西。
常见的有并口的狗,USB的狗,其实他们都是接口转换适配器

网友C:
我原来以为象软件的加密狗一样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