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G2会白屏啊?

楼主(2004-04-23):
我得G2 装完以后在运行时没有画面,只有声音,怎么回事啊? 谢谢

网友A: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问题,搞了半天也没有搞好

楼主:
谁帮忙解答一下行吗? 谢谢

网友B:
你的是XP吗.

网友B:
http://download.5imx.com/software/g2/RealFlight2_00_592.rar
装这个试..

网友C:
我的G2装在笔记本上(东芝PR100系统XP)也是有声音无图象,网上的帖子都看过了,也试过了,没解决。

网友D:
我在2000里装也是这样,后来装了补丁就好了,但如果是ati的显卡,就要把雾化选项关掉
在98下安装就没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