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2终于安装成功了!!

楼主(2004-04-25):
终于大功告成了,今天飞了一把,真的很爽啊

网友:
恭喜你了,G2练习好了,以后就会少摔点机了

楼主:
有个问题,我做了一个镜像文件,虚拟了以后每次运行的时候还是要我插入光盘道光驱里才能玩儿,谁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要把原先的G2先删除,再用镜像文件虚拟安装一遍,就可以了。
在daemon tools 里把选项里的safedisk钩上,在试一下,再不行的话,就全钩上试试。

楼主:
我好不容易才装上,不太敢卸
另外,我以前也试过用镜像文件安装,但后来还是要我插入安装盘才能拷贝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