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的5张盘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4-04-26):
G2的第1、2张盘能装!第3张在虚拟光驱中找不到盘!第4、5张能安装,但是安装完成运行时又说找不到盘????
我的系统时xp!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A:
我也是一样的情况, 下载了add one 的补丁后还是不行,,谁能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理啊?!!!

网友B:
哈哈哈~要切换光盘盘符啊

网友C:
各位,
請儘量關上windows 上不必要的程式....就可以了 ! 我 ok 了 ! 另請問那兄弟有g2 的4 及5 ....可下...呢 ?
tony

网友D:
XP 下玩G2 比较爽,
需要安装的是 母盘,ADD ON 5
其他的补丁一概不要。
因为ADD ON5中已经带了最新的717版的主程序,已经是最高版本的补丁了,模友们遇到的有声无图,或者图片白茫茫的一片的问题在这个版本下都解决了。
这个版本的同时兼容 并口,USB口,JOYSTICK 口的模拟器,是兼容性最好的一个版本。
大家不用在走弯路了,初学者没有必要追求过多的机机,其实母盘中的飞机就足够练习了。

楼主:
还是不行啊???!!!!!

网友D:
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
不认盘!

网友E:
我的第三张盘也是不认的,后来升级了Deamon,而且重新下载了另外一个Addon3镜像以后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F:
我安装后4张碟,g2的内容并没有改变。什么原因??

楼主:
我的虚拟光驱已经升级过了!还是不行!?????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