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

楼主(2004-05-03):
我按照网上的贴子装了G2和补丁程序,结果显示KEError 32495,需要重新设置和rfv2cdverify.exe产生错误,有谁能够帮我解决问题,请告知,非常感谢各位大虾,谢谢!!!!!!!!!!!!!!!!!!!!!!OK

网友A:
从错误上看,是校验原始安装盘错误。
两种原因,你的安装光盘或者光驱有问题,G2不能读取安装盘上加密信息。
其次你的安装光盘是直接拷贝的,根本就没有加密信息。
建议你使用虚拟盘安装,补丁最好是安装2.0.0.717
版,这样很多网友遇到的麻烦都没有了!
不要安装518的汉化版,这个版本在2000以上的操作系统上会出错,原因是所链接的OLE32.DLL 地址计算有错,这个版本实际上 原版的518 将 Armadillo 的加密壳脱去后汉化的,脱壳并不完整导致在WIN2000以上不能稳定工作。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你这个问题。你先装原版的G2,然后打上补丁。装好驱动以后,就会遇到上面的错误。不用理他,从新启动一次以后再装一遍原版的G2,然后接上遥控器,运行就可以用了。

网友C:
我的也是呀!
請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