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介绍一款功能尽可能多的1000元以下的适用于G2的Futaba ...
请介绍一款功能尽可能多的1000元以下的适用于G2的Futaba四4通遥控器

楼主(2004-05-03):
要求如题,等我飞好G2以后
遥控器
还要派上用场
_
_|_ _|_ __ |__ __
| (__(_ |_, (__( |__) (__(

网友A:
1000元以下最好是 T4VF,但4VF已经没有卖的了!
T4YF 也可以用,但方的接口不好买!

网友B:
看你的标题好像根本就没什么选择余地
Futaba +4通 也只有 4VF 和 4YF 了(全套 6XX 元)
赶快去看看哪里还有 4VF 的存货
然后再买条 村夫的 USB 线就可以正式开始你的飞行生涯了,呵呵

网友C:
看有谁单卖SANWA RD6000的发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