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教!都不好意思了!请问:

楼主(2004-05-05):
我用的是4VF,飞机降落时速度总是太快,落不下来,发射机上油门微调在最底下,油门收到怠速,可是到校准里面一看,油门离最低还有一段距离,研究了半天也没搞明白怎么让油门怠速,搞得我只能降落时关发动机
再次  了!!

楼主:

补充:勉强降能讲下来,可是一拉杆就起来了!

网友:

你可能没有正确校准。
首先选择校准菜单,然后将遥控器的各个摇杆包括微调都要居中,然后点击下一步,按照提示各个通道摇杆均进行最大最小测试,即将摇杆搬到最大,然后搬到最小。
点击结束完成校准。
然后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了!

楼主:

校准了,还是不管用
我已经把微调放在了最小
有们放在最小
可他还显示离怠速位置有一段距离
555~~~~~~~~~~~~~~~~~~~~~~~~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4/05/06 01:27pm 编辑]

校正的时候要把所有微调和拉杆都放到中间,你是不是有的没有放到中间?

网友:

油门和油门微调也都要居中。你的校准有问题!不能在最小处校准。

楼主:

我的遥控器是4vF。校准时按照你说的作了,可是。。。。。。

网友:

按道理是不会出现你这种问题的,再检查一下吧,看看恢复参数有没有效果

网友:

手動較正遙控器:
為了讓程式與遙控器的各個頻道能夠完全相同建議使用手動較正模式來較正遙控器,並且注意只要更換遙控器就必須要再較正一次!
1,點擊程式上方的【Option】【Controller Calibration】進入較正頁面.

2,點選自己遙控器的廠牌如 JR 或是 Futaba 等……..。
3,點擊【Calibrat…】開始較正遙控器。

4,選擇您的遙控器型號(若沒有你的機種型號請選最後一項Other).
  另外強烈建議您使用手動較正遙控器,不要點選Auto Calibrate Radio來較正
  ,還有Run Interface Winzard也不要點選,點選完成後按【OK】,進行下一步.
.
5,接下來請選擇自己遙控器的廠牌,下面的選項是問您要不要連第五動也一起較正(第一次較正的話建議可以不用選,因為減少其複雜的程度,待日後進階再選擇)
選好了以後就可以再按【NEXT】,來進行下一步.

6,這一個步驟是要您將您的遙控器的微調都調到置中的位置,調好了一樣按【NEXT】.

7,再來這一個步驟是要您把油門遙桿也一起移到中間的位置,移動好了
  也是一樣再按【NEXT】.

8,出再以下畫面時請將您的遙控器左邊及右邊的遙桿推到各個方向的底端
數次,如此程式才會偵測到遙控器的最大行程量,正常推動幾次後四個動作都可以達到-100~100(若-99或99也屬正常),確定行程量後按【Finish】完成較正.

9,回到Controller畫面後確認各個頻道是否正確及有無錯亂後按【確定】
離開即完成較正遙控器動作.
10,若動作有錯亂請再點選一次遙控器的廠牌Radio Mfr.選擇正確的廠牌即可
(注意就算是對的也要再點選一次).

楼主:

这个。。繁体,我试着看看吧,thank you all the s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