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05-06):
请问我的电脑有点老,赛扬333,98的操作系统。能玩G2吗?

网友:

够呛。
建议配置:P4 2.4G,512M DDR400/333,哈哈

网友:

可以,我老爸还在用我上学时候的电脑玩G2,赛扬333A,128M内存,G200 16M(当时很好的显卡)可以玩,不过需要设置一下。
把背景,树,雾都关掉,这样会快很多,再不行把渲染质量降低点!

楼主:

下面引用由荒野村夫2004/05/05 11:19pm 发表的内容:
可以,我老爸还在用我上学时候的电脑玩G2,赛扬333A,128M内存,G200 16M(当时很好的显卡)可以玩,不过需要设置一下。
把背景,树,雾都关掉,这样会快很多,再不行把渲染质量降低点!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玩可以,不过可能图象不大好,你的是什么显卡?

网友:

显卡重要哦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4/05/06 10:25pm 发表的内容:
玩可以,不过可能图象不大好,你的是什么显卡?
4M显存,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