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高手请进→

楼主(2004-05-11):
为什么我在G2里面玩固定翼飞机,飞机在跑道上开始,我用遥控只拉加油其他不遥,为什么飞机不是直飞的呢?还有,飞机开始出来时,那副翼会自己动的?就是在跳动,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A:
我不是高手,我试一下分析,高手帮我指正
飞机起飞不走直线是正常的,因为有螺旋桨的反扭力
副翼跳动是不是设备接触不良?或者发射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