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解释一下

楼主(2004-05-23):
为什么我装了第5个升级盘后,盘明明都放进去了,了它还一直叫我放第5个盘?

网友:
估计第五张盘的密匙没有读出来

楼主:
可是已经安装成功了啊,就是运转游戏的时候不认盘

网友A:
直接拷贝下来都可以安装,关键还是盘上的密钥。
它是安装完了,运行的时候检查密钥。而且这个检查程序很变态,是启动G2程序以后,它从G2的主程序中解压出来一个光盘校验的小程序,由这个程序校验光盘是否有效。

楼主:
那到底该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