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鸟——用4VF玩G2该注意什么?

楼主(2004-05-24):
我是新手,请教进来的朋友:4VF在玩G2时要不要折什么下来?有没有不要上电池的硬件?
(我用XP)
谢谢!

网友:

如果你用普通的加密狗,最好就拔掉晶体来玩,如果能拉长天线玩更好。
如果你是用村夫的USB连接器,根本不需要开发射机,所以就不存在拔晶体、拉天线的说法了,村夫,我说得对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szc2004/05/24 12:42pm 发表的内容:
如果你用普通的加密狗,最好就拔掉晶体来玩,如果能拉长天线玩更好。
如果你是用村夫的USB连接器,根本不需要开发射机,所以就不存在拔晶体、拉天线的说法了,村夫,我说得对吗?
那么村夫的的USB在那里有?要多少钱咧?
谢谢!

网友:

多少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