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急救关于音频线的制作

楼主(2004-06-01):
电脑的音频孔要3根线,而从发射机里面出来的只有两根线
关于音频线的制作

网友A:
一根接插头的地线位,也就是根部,另一根随便。

网友B:
对电脑的配置有要求吗?

网友A:
FMS对硬件要求不高。
感觉1G以上CPU、16M以上显卡就能流畅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