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的并口接法,有没有哪位前辈装成功过?

楼主(2004-06-03):
的官方网站上提到FMS的并口接发,只用一个680的电阻和4.7V的稳压管就可以了,有没有哪位试成功过?
而另外一些网站上说明却还要一个并口仿真游戏杆接口的程序PPjoy的(可能类似音箱输入口仿真软件SmartPro),不知道那个正确?
FMS软件里有模拟接口--->并口的,说明他支持并口,不需要仿真软件的,对吗?
FMS软件里的并口有两种,32bitVXD和16bitDLL方式,应该选那个呀?
一下问了许多问题,哪位大侠传个道啊,先谢了!

网友:

有简单的方法不用,想用麻烦的~~

网友(2005-01-09):
hovering  在 2004-6-3 07:32 发表:

的官方网站上提到FMS的并口接发,只用一个680的电阻和4.7V的稳压管就可以了,有没有哪位试成功过?
而另外一些网站上说明却还要一个并口仿真游戏杆接口的程序PPjoy的(可能类似音箱输入口仿真软件SmartPro),不知 ...

稳压管制作的并口线我没有试过,按照高昕网站(http://www.gxmodel.com/)里介绍的方法,我制作了一条用三极管的并口线,昨晚在高昕的指点下,设置成功,可直接在98下完FMS,选32bitVXD方式

[ Last edited by 蹈海神剑 on 2005-1-9 at 11:03 ]

网友:
应该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