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村夫或高手帮忙,在98上安装G2,运行没图象,安装了518补丁也没用,为什么。

楼主(2004-06-08):
[这个贴子最后由kingtiger在 2004/06/08 03:52pm 编辑]

在98上安装G2,运行没图象,安装了518补丁也没用,为什么。

连线是用村夫的,应该没问题
手头上还有SZC给我的四张升级盘,是否要升级
我的是T4VF

网友:

不好意思,今天忙了一天,今天晚上打电话给你,实时指导:)

楼主:

现在还没搞好进入画面到解压第四个文件就死机了重装系统和都不行!!!

网友:

首先,进入控制面板,在游戏控制器中看看是否有CarolBox G2 Controller
如果有,说明接口已经被系统识别,且使用正常。
其次看看Carolbox上的指示灯是否闪烁,如果闪烁,说明好遥控器的连接没有问题。
剩下的过程是安装G2的问题。
安装G2很容易,首先安装第一张盘,注意,安装时只输入 名称和序列号,第三个接口序列号不要填写,安装完成,打592的补丁,或者安装ADD ON 5,这是最好的方法。
安装前建议你把G2卸载了,卸载的时候把几个勾全打上,这样才能卸载的干干净净。
第一次启动会提示你放第一张盘,和第5张盘,照提示做,然后会提示没有接口,需要等45秒,确定即可。
45秒以后,启动,直接在接口配置中选择 CarolBox G2 Contorller 即可,剩下的工作就很简单了!

网友:

g2真的是个高科技¥!¥%#·!``我弄了一晚上没有弄明白````
我先没有差转换器  想先用键盘玩   但是安装了没有图象?请问谁能告诉我呀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kingtiger在 2004/06/10 11:53pm 编辑]

我也是这样!!!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6&topic=994&show=0
显卡安SZC的方法升级后就不能用,升级完毕在第一次重起后屏幕在显示完98后就在左上方出现一横就不动了,等了很久也没反映、、、。可能显卡有冲突、、、
我还在想办法,不知各位有和高见、、、。

楼主:

具体的错误:
FILE:L:\KELIB2A\DIRECTX\DXDIRCTLNPUT.CPP
LINE:1050

网友:

DIRECTX错误?